CPU供电电流大,电感响

楼主(2012-10-30):
最近遇到三片CPU供电电流大,电感发出电流响声,都没修好,两片英特尔平台,一片AMD平台。换掉所有元器件都不行,请各位大侠给点思路,这问题跟北桥有关系吗?为什么?

网友:
我遇到过nec的也没修好,,

网友:
换过电杆吗?如果换过电杆就和CPU供电芯片有关了。

网友:
有的PCB版响

网友A:
电感有无发烫的现象存在,你仔细查查PWM上下管G级的阻抗,看看那,对地有无异常,昨天修了一片,MOS管G级和S级短路,插CPU大电流,不上CPU电流也偏高

网友B:
我遇到两台修好一台,一台是北桥电感在响另一台没找出哪在响。北桥那台是北桥供电IC和高端MOS坏掉才响的。我换了那两个元件就OK了。另一个时响时不响都找不到点。所以我建议你换掉供电IC和两个高端管。再在电感上滴一点502胶水如果还不行那就找后继哪里有微短路,或PCB内部线路坏掉。

网友:
供电电路的响声肯定来自电感。
我知道的是在P4时代,供电电感都会响,后来改进了电感设计,就不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实是哪里的电感在响,然后考虑滤波、供电芯片、反馈电路(会影响到电路工作频率的那部分)和MOS管。
我遇上两例,都是滤波电容失容,换掉那些电容就好了。但电容一定要高品质的。

网友C:
用波波测下电压  问题就出来了 你懂的!

网友:
电流过大    还是和控制那边有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无发烫的现象存在,你仔细查查PWM上下管G级的阻抗,看看那,对地有无异常,昨天修了一片,MOS管G级和 ...

全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两台修好一台,一台是北桥电感在响另一台没找出哪在响。北桥那台是北桥供电IC和高端MOS坏掉才响的。我 ...

PCB内部有问题为什么会响?能解释一下吗?要是换了供电IC,电感。电容,MOS管就行,那就谢天谢地了,关键全换了不行啊,CPU电感响和北桥之间有什么联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测下电压  问题就出来了 你懂的!

100M的傻瓜式的波波1500大洋,表示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正常。。。。

全正常?兄弟,话不要说得太死,维修就是要查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正常。。。。

连接FB,ISP,isn的电阻我都拆了一个一个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波波测下电压  问题就出来了 你懂的!

我 还不会用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内部有问题为什么会响?能解释一下吗?要是换了供电IC,电感。电容,MOS管就行,那就谢天谢地了,关键 ...

PCB内部线路接触不良就会响.CPU电感响和北桥没什么关系但你确定是CPU电感响而不是别的地方响?因为那响声太小了不好确定呀.我的没修好的那台就是不知道在哪响,所以找不到维修点.去这看一下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联想F41A待机0.05A无3-5V不触发维修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256-1-1.html

网友:
电感响先看MOS管是不是不良了,然后测响的电焊容值是不是严重不足,(这里提一下秋月P19迷你万用表。电容到6000微法,频率到60M很给力。)然后看有没有驱动管,最后换电感。修复率很好的。

网友:
确认电感响,可以先换电感试试。电感一般不响的,响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