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死机现象

楼主(2012-10-30):
临下班一客户拿来的笔记本。说是死机由于下班了,就留下来明天搞了,现象是进桌面停留大概1分钟左右死机进PE桌面也是同样的我怀疑是不是CPU问题,各位路过的大师们你们怎么看

网友:
不至于吧,一般CPU是很少坏的。

网友:
温度怎么样,  ,

网友:
什么型号的CPU,如果是I3系列的,没有运行程序的时候,温度不应该这么高啊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死机是直接重启还是卡死或者蓝屏?如果是蓝屏重点考虑内存和硬盘,重启的话直接考虑CPU供电和南桥。卡死就考虑BIOS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死机是直接重启还是卡死或者蓝屏?如果是蓝屏重点考虑内存和硬盘,重启的话直接考虑CPU供电 ...

进到系统停留几秒后,什么动不了,就是卡死,要强制关机才行。换过U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把显卡温度想法子降下来再说

网友B:
我觉得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显卡

可能真的是显卡,现在直接清屏了,郁闷啊

网友:
G430,蓝色主板很贵,如果是绿色的,就便宜了,全新的200不到

网友:
G430很容易坏吗。我遇到一台都一个礼拜了都没搞好,开机电流0.8左右,不显。BISO 刷过,USB口正常  ,显卡换过,北桥换过,问题依旧啊,现在我把网卡拆掉了,电流变成0.6多了,这下彻底郁闷了

网友:
换显卡或重做就可以

网友:
先做个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