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显示器故障,请兄弟们看看!

楼主(2012-10-31):
手头一台22寸易美逊显示器,屏幕显示只有上面一半基本正常,下面一片花,且有点抖动。看图,请兄弟们帮我参考下。驱动板换过,无效。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或者是重新刷MCU程序试下看看什么变化,否则屏坏了可能性大

网友:
先用一套点屏工具试一下,如果还抖那就是屏坏了,如果不抖了那直接把驱动板换了,这种毛病难修的,不过看这现象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不加图象电路.看看能不能点亮.如果亮了就是你的背光电路出问题了.如果只有上面那根等管是亮的.那就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把

网友:
等等.好象是 图象电路看看频线

网友A:
三星的B360的LED也有这样的故障啊?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判断屏是否正常。然后再作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B360的LED也有这样的故障啊?是不是屏的问题?

我的PHILIPS 221 SB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屏坏啦,可以套个板看看

网友:
驱动板或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用点屏组件测试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屏电路VGL负压不足,很好修,

能说说VHL负压产生的原理及电路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屏电路坏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准备买个逻辑驱动芯片换上试试,但是没把握。所以问下有兄弟遇到一样的故障,指点下。楼上的兄弟有说点屏确定故障的,我肯定是屏和屏电路的问题了。就是能否修好的问题啦。

网友:
还望六楼的兄弟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有块15寸的屏,错接到12V的驱动板上,现在整块屏很闪,看不清楚图像

网友:
看看屏的测试点电压值。VEEG:-6.6V,VDDD:3.28V,VDDA:12.8V,VDDG:29.7V,VCOM:5V。是否基本正常呢?不过,有时候图像抖的时候VEEG只有负压2-3V左右。真如六楼兄弟说的是负压的问题?

网友:
我发现论坛里有很多都不点屏直接上来问 先点屏试一下胜过100个回复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啊。无助。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估计要废了

网友:
对 正常的时候 veeg 应该是-6v以上吧!

网友:
你换过排线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