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G无CPU复位,请教高手有无分析思路!!!

楼主(2012-10-31):
E42G无CPU复位,请教高手有无分析思路!!!谢谢!!!!

网友:
做北桥了吗

网友A:
前面的条件全部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条件全部都正常了吗。

我检查了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正常,北桥的电压正常,北桥的时钟我不知道检测,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