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AM-SE2插PS2键盘不能用,报警器嘟嘟响

楼主(2012-10-31):
华硕M2N68 AM-SE2插PS2键盘不能用,报警器嘟嘟响,插USB键盘却正常,这是哪的问题呢?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1-4 12:14):
换了IO 也是如此,对地阻值 两个300欧 一个50欧

网友:
是不是PS2的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回楼上,换了好几个键盘还是如此

网友:
跑跑线路,看看键盘到IO还是到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打一下PS2的对地值看看,或把他们的滤波电容拿掉再看看

网友:
先打下PS2的对地阻值和它的供电,看下是不是连到IO,测下IO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些主板只认扁的

网友:
我 遇到 好多 个了 .直接叫他换扁口就行了

网友:
有的进BIOS看看 是不是被人调了 遇到过

网友:
换了IO 也是如此,对地阻值 两个300欧 一个50欧

网友:
测串口芯片的1.10.20.脚

网友:
不行就换个口得了  从简单的下手

网友:
已经搞定了 电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