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图

楼主(2012-10-31):
华硕的X50机器,测EC供电+3VA_EC=5V,看华硕上电时序,这个是由TPS51020的5V线性通过U8102线性稳压转为+3VAO的。现在+3VAO=5V,U8102的1,3,5脚都为5V,4脚为2.3V,1脚到5脚正向阻值1200,600.问下U8102是不是坏了?去哪里找代换的呢?手里没有华硕废板。。。

补充内容 (2013-5-30 20:05):
动态量击穿了,在别的板上找了个引脚不一样的飞线搞定了,这个是EC供电,弄完就触发了

网友:
管子烫不烫。是不是击穿了 啊

网友:
4脚外接两个电阻没问题的话就是u8102坏了

网友:
多看看反馈,没问题再换芯片

网友:
有芯片还是先换,直接点

网友:
嗯!测一下;芯片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先换之

网友:
取下芯片,在测+3VAO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3VAO跟别的线路短了。如果没有查一下分压电阻。换芯片!

网友:
个人认为,先确定4脚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换芯片。

同意

网友:
应该是管子坏了
VIN到VOUT 通了
VOUT=(1+100/174)*VREF
VOUT现在是5V  所以VREF是2.3V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是两个电阻的问题,两个电阻的阻值决定了基准电压的大小,而基准电压的大小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大小,输出电压的大小又影响到基准电压的大小。所以两个电阻出问题也是很有可能的,建议先换电阻

网友:
我所说的基准电压就是图中的反馈信号FB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拆掉U8102量1脚电压还是不是5V,如果是那就是不它的问题,如果是3V了,又找不到这个芯片代换那就直接短接1脚跟5脚.

网友:
芯片坏   要不然反馈那么高  芯片应该调控才对   现在明显是  反馈正常  但芯片不能调控了

网友A:
难道是我看花了吗:图片上原本第1pin是接的+5VAO,
为什么LZ却标+3VAO?
严重怀疑LZ的数据准确性...

网友:
4脚FB反馈,,,应该就是那的问题

网友:
还用问?明显这个线性稳压坏了嘛。

网友:
左上角那个绿色的+3VAO表示这部分电路是产生+3VAO的。你没见“+3VAO”右下角1脚那标了个+5VA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看花了吗:图片上原本第1pin是接的+5VAO,
为什么LZ却标+3VAO?
严重怀疑LZ的数据准确性...

左上角那个绿色的+3VAO表示这部分电路是产生+3VAO的。你没见“+3VAO”右下角1脚那标了个+5VAO吗?

网友:
把那两电阻取下来量下就知道什么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