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0-31):
一个无线路由器,3个
笔记本
,1个台式插USB无线网卡,2个有线共用,有线连接没问题,无线经常掉线,掉线时候也没断开连接,连接受限制之类的提示,就是连不上网,重启路由器就好了,不定时的掉线,有人遇到过或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么?路由器换过了也不行,出问题时候所以无线都不能连接,有线正常,求助
路由器掉线

网友:
改变信道,检查是不是信号太弱了。换多天线。

网友:
换过信道了,3台本本信号都是满格,应该不是这个引起的。之前用的1天线的,现在换了双天线的,还是一样的掉线,因为是不定时的掉线,搞得很烦,一时之间也不知道问题解决没

网友:
你说的掉线是三台无线都掉线,还是其中一台掉。路由换过了那可能不是路由的问题。首先你要排查的是路由问题,还是机器问题!然后针对问题在去分析!不能上网的时,你用ping -t命令看看是不是丢包了。

网友:
额,出问题时候所有无线都不能上,至于丢包,能上网时候也会丢包,大概发20多次掉一次,我家里也是这样,有时候会掉包,但是不影响使用,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什么都不会卡,所以应该是正常的。出问题时候当然都ping不通了

网友:
要不都给设置一个固定的IP

网友:
没试过设固定IP,这会引起这种问题么?

网友:
嗯!肯定是IP地址的问题啊!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或把IP地址的自动获取改为手动获取

网友:
以我的经验你应该去检查一下这几台用无线上网的电脑的系统。我怀疑是有系统中病毒了。导致把你的无线路由器无线的那个模块给拖死了。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回来查来查去是因为有一台电脑中病毒。我把那系统杀了病毒就OK了。

网友:
wo也遇到了 郁闷好久了 i p地址设置成固定的就好了 自动的好不稳定啊

网友:
我们店里遇到一种问题 也和你差不多吧 机子有病毒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关闭其中一台试试 看看还掉不掉了

网友:
病毒啊,还真没往这个想,每台机子都有人,关了不现实,还好有2个无线路由在工作,挨个机子换了连接排查试试吧,希望有用吧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或者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用软件排除下! 然后在考虑路由器! 最后在考虑你机器本身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因为问题是时不时的出现,所以只能一项项慢慢试,有结果了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A:
路由器里设置的信道(频道)换一个试试,不要默认设置

网友:
换了2个无线路由上去,2台笔记本用一个,插USB无线网卡的台式机单独用一个,过了一星期没掉过线,应该没问题了,至于是上面朋友说的病毒问题还是那USB无线网卡的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我是一台笔记本无线一台台式机USB无线。和你不同的是我的台式机USB无线没有问题,光是笔记本无线不停地掉线或者就是受限制。我当初也怀疑是两种无线网卡之间的无相博弈问题。具体怎么个原理就没有去研究。

网友B:
学习一下子。谢了

网友:
路由器换其他品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