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12V储能线圈烧毁的思考?

楼主(2012-10-31):
有好几次看到这个线圈的烧毁,而其它元件无明显的损坏,由于不知道它的损坏原因,也就没有去修,现在又碰到了这个线圈的烧毁,看来这个问题还真的要研究一下,下面有图大家看一下,讨论一下

网友:
遇到过,机率比较低,毕竟线圈较粗,不过这先马的电源质量实在是太差了,遇到很多坏的,还有一个接连烧坏两块主板真是无语了,对先马没有什么好印象!

网友:
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
估计是负载过重引起的吧。

网友:
负载过大,同时温度太高,才会烧电感。遇到风扇坏过的电源,电感烧的那叫一个黑。

网友A:
这个直接更换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更换就可以用了

如何更换呢,我查资料得知:电感线圈更换要保证感量,线径,磁芯等与原品必须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更换就可以用了

上面有8个脚,4种线

网友B:
电容都鼓了,还说其他没明显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鼓了,还说其他没明显损坏?

这个是电容鼓,但其它的不是这样的,我见过最少有5个电源烧储能电感

网友:
层间绝缘损坏烧毁。

网友:
电感随便换就可以了,这个电源应该是超负载了,电源没过载保护一个悲剧

网友:
我接触过的线圈烧黑一般都是风扇不转引起的。

网友:
电压纹波太大   导致电感过热

网友:
线圈的电感量不够,线径和匝数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电感烧毁。

网友:
最常见的原因应该是磁环变质引起的,高温、重载、以及保护不佳

网友:
杂牌电源都这样 滤波不好 电感线圈变电磁炉了  就烧了哈哈

网友:
主要是线圈质量不佳,或者受潮霉变。

网友:
这电源的磁环不是铁氧体的,就普通的铁环,负载大点还能不烧线圈吗,坑爹的先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