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平板电脑不开机,不加电,请教一下电管理IC如何代换

楼主(2012-10-31):
现在无论插直充还是电池或是连电脑都没反应,短接FLASH引脚也不行

怀疑是电源管理IC坏了

这个IC代换时,只要大致型号一致就可以吗?我的是AXP209,但下面还有行小字,B8015CA 38S
不知道是其它的只有要是AXP209就行,还是必须下面的小字也完全一样的呢?

网友A:
修了好几个平板都是进门第一个小管子坏了 或是接口坏了
楼主可以先给电池直接充点电看下能开机不

网友:
电池有电,输出电压4V,按开机没反应现在,你说的第一个小管子是指哪里呢?

网友:
我晕,编辑一下回复审核需要那么长时间??????????

网友:
下面的不用一样吧,最后是能找一样的,先找个啊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好几个平板都是进门第一个小管子坏了 或是接口坏了
楼主可以先给电池直接充点电看下能开机不

刚才回复编辑了一下,都 一个小时还没通过审核,真是效率 ,我重新回吧。。。

电池输出电压是4V,电池没问题,

请教你说的进门第一个小管子是指哪里呢?

网友:
小字不用一样

网友:
先用下面小字不一样的试试,没准能用。这方面的资料少。

网友:
呵 不一定是那个问题   我的是电池加下电就可以开机了  用充电器充不进电 比较简单的   就是顺着接口跑主电压到的第一个MOS管子  我的是后面不通直接飞线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平板   不会

网友:
智器?估计是二极管吧,这种没图纸,只能一点一点排查

网友:
慢慢查电路吧。 没遇到过。

网友B:
这是全志方案的电源IC用AXP209就行!有1.2 3 V输出没

网友(2013-02-28):
明天我也查看是不是没有3V输出

网友:
修硬件没图纸很麻烦。。。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B:
这是全志方案的电源IC用AXP209就行!有1.2 3 V输出没

没输出 3v是哪儿脚啊

网友(2014-02-25):
电源管理芯片管理开机的,不能开机多半是它坏了,得换。

网友(2014-08-14):
楼主整好没,我现在也是遇上一台,axp209不出充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