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简单维修

楼主(2012-10-31):
  昨天接到B450的机器,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5--0.6左右跳变,拿掉内存也是一样。拆机板子是集显的,北桥是GL40,我就直接刷了一个以前在好主板上读的BIOS,刷好开机显示了。这款机器BIOS是通病,下面我把好的BIOS贡献出来,绝对的好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我也有个B450  机子,      你有图纸么

网友:
这个B450主板还有BIOS这样的通病吗?  谢谢LZ

网友:
B450不跑U  通病 BIOS

网友:
又找到了 一个联想的通病,。。

网友:
又一个通病找到,0.6的电流也太低了,谢谢楼主

网友:
恩,确实是通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必须收藏

网友:
最近被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搞的我都不能正常思考修机子了,郁闷啊

网友:
恩恩,收藏下来,以后有用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扣分!

网友:
楼主怎么就确定是BIOS的问题呢?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电压的测量呢?

网友:
联想的很多都是 BIOS问题 G430 B450等不跑码不开机 先动BIOS

网友:
就测了一下几个电感的电压有没有起来,剩下的就是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