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帖,秒杀断线一列

楼主(2012-10-31):
同事拿来一台CQ40的机器,故障描述客户机器没用在家放了3天。再点就点不亮了
上电测试,电流有一次跳变,然后落到0.8就没反应了
重插了下内存条故障依旧,怀疑显卡空焊
拆看主板看了下版号 LA-4103P
裸板上电打了一下内存地址线排阻,无波形
此板和LA-4102P的图纸基本一致
找来图纸打了下EC第4脚 LPC总线波形

开机时有闪波,说明主板已经工作了
看来问题可能出在显卡上,不过此主板用的显卡是NV 9200系列应该不容易空焊
于是又检测了下主板外观
发现显卡到北桥的一个耦合电容有一个脚受潮有点长毛

此电容标示为C268
将此电容拆掉,打了下电容两端的对地值,发现第2脚阻值为无穷大,于是将与第2脚连接的线刮开打值,阻值正常
将此电容更换掉,从刮线处飞线到C268第2脚

开机测试电流正常跳变,出现开机LOGO
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是电容右侧氧化了,

网友:
楼主真够仔细的,小小的电容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网友:
真牛B  啊 要我把 直接内存显卡 不行就头大了 上次客户自己加硅胶把cpu旁边的2电容磕掉了 死活不开机 后来- -一个不小心看到了

网友:
分析很好,断线了找找有时候要仔细还要有耐心。

网友:
LZ很细心哦。。很牛X

网友A:
请教 楼主 的第二张图纸 那些 引脚  都是些什么,代表 什么意思。 看不懂~! 不胜感谢~!

网友:
HO 难道 要配置个  显微镜 来看主板了!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看来做维修没有一双好眼睛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教 楼主 的第二张图纸 那些 引脚  都是些什么,代表 什么意思。 看不懂~! 不胜感谢~!

噢。能不能再解释的清楚点, PCI总线 用什么字母表示还是怎么看出来? 这个真不知道。 哎~ 图纸有点看不懂。 虚心学习~!

网友:
我也是,有时候看这些东西会头大。不够细心

网友:
楼主我看过你好多帖子,十分佩服你的信号级别。能加个好友么。我在这方面太弱了。求指点

网友:
哎呀呀,希望以后能多有点信号级别的帖子发出。真心顶你啊

网友:
充分阐释了一问二看三检测的道理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
修东西还是要细心和耐心呀。。。。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能不能再解释的清楚点, PCI总线 用什么字母表示还是怎么看出来?  这个真不知道。 哎~  ...

是PCI-E总线,不是PCI总线,是北桥与显卡建立通讯的总线,一般有32对。每对总线上都有耦合电容,不懂的话可以论坛上搜一下专业的解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