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Z460 独显 开机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2-10-31):
一台Z460  I3  独显  拿来的时候 顾客把屏拆了。<以为不显示都是屏坏了》 我直接接外接 显示正常 无花屏。但是内屏黑屏无显示, 拆机测得 LCDVD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无电压  看图纸知道这电压时Q5转出来的,  测LCDENVDD有5V电压,  Q5 OUT 无电压 直接从Q5的2脚飞了根线到Q52脚。开机测试 LCDVDD 有3V了 但是屏幕还是无显示。难道这样飞线不行, 求大神指导下·· 是显卡坏了还是···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这是Z460的图纸·····

网友:
也许是显卡,加焊一下试试,另外,也要考虑一下屏线

网友:
所说的加焊,不一定是BGA焊台,也可以风枪300度吹1分钟

网友:
  HO ~   测试下    I2C 吧~   看波形  可以判断是否可亮 ! 威武! 上次看的 资料

网友:
楼主看下主板LCDVCC到屏上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