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10-31):
一切正常 ,只要一开主机显示器屏变白也很亮,个人感觉驱动板的问题,想问下高手,驱动板哪个元件损坏会这样

网友:
你先看看屏有无基准电压

网友:
我有一次也遇上了,HD5670显卡开机白屏,就屏发白,能隐约看到图相,后来换了张显卡,白屏的显示器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白屏,一般是缺少电压。要么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是屏就拆开看看。应该能看到故障

网友:
先把显示器接到其他机子上看会不会白屏,要是还会白屏  那就说明屏的问题   可能是屏线

网友:
屏线,供电都会。

网友:
屏线,供电都会 在换一个屏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遇见屏线口脏导致的白屏 差点差错方向了

网友:
查屏供电有没、有的话换跟屏线试试?

网友:
3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