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2-10-31):
帮我看看这个是个什么管子,贴片二角的,电源部分的541,T40,N03G三排字,不知道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图片贴不上来~

网友:
附上照片,朋友帮忙看看。坏之前此管子烫的不得了。开机几分钟后烧了~

网友:
40N03?哪里的管子?

网友:
那是三只脚的MOS管,将一个大脚的一端放上面,两个小脚的一端朝下,然后万用表调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两只小脚的右边脚,黑表笔接上面的大脚显示值在一到一千以内为N沟道MOS管,反之为P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