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破本儿 U450 ,主板进水断线,已解决,还有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0-31):
  不多说,先上图
   这破机子开始进水,不显示,经量测5V转5V的19VG级电压断线了,  上机测试,结果发现电池不能开机,其他功能都可以,现在能量测到的问题就是电池开机,EC3V 被瞬间拉低,求老鸟们给完解释解释,分析哈的思路,小弟在线等,并附上电路图,求指教,求教育,求侮辱,求践踏!  现在进系统可以认到电池,也可以充电,就是不能维持!

网友:
PWRON  这个是开机键信号,一个送EC,一个送第三张图子上的那个+5V_LDO转换到待机的开启信号,

PWR_KEEP这个信号应当是来自EC的,这个信号要长期有高电平,,在使用电池的时候,,

VADAP这个来自适配器,PQ6的G极,在适配器工作时是9V左右,而在电池工作时为3V 左右,

不管用电池还是适配器,PQ6一定要导通,,

此图为精英代工,,,之前碰到一个用电池正常工作,,而用适配器会掉电,自动关机的故障,,,

最后分析,得出来是PR44虚焊引起的,,

网友:
   现在就是开机3,5V 就被瞬间拉低了,有没有可能是电池引起的!虽然能充放电 你Q多少,长期交流!

网友:
查PWR_KEEP这个信号高电平的开启条件,,,没记错的话,这个信号直接来自EC,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