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开关不通电 软击穿弯路维修

楼主(2012-10-31):
主角 浩瀚奇 hsg1027
症状 不通电 开关灯不亮
今天很嗨, 一个修家电的老爷子 收了好多液晶100元处理了2个给我 一个是22的三星 一个是17的今天的主角,三星已经搞定 黑屏。 不通电 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都是 220v整流电路的问题,直接用哥锋利的指甲 开颅。。奶奶的 把手弄了一层皮。 保险 ok 桥ok 300v有 *脏话*。。12v 有 5v 有。。。郁闷 不好修的主。 不会是驱动板挂了吧,,,很忙 放置三天
    第四天 闲下来了,通电。。 恩 ,亮了 显示器自己好了 接上屏幕 使用正常。心中暗喜赚大了。一个小时之后 花屏 以为是没装壳 屏线松了  结果 断电之后就 开关就又没电源了。 慢慢思考  这种虚焊 或者那个芯片不良的可能性很大。还是按照惯例 断开开关线 短接 。。。不行。。  别的电压都正常  开关电压只有0.7v。 论坛上好多高手发的帖子 说什么毛病的都碰见过,, 慢慢查吧 能亮过 证明驱动板坏的可能性不大,有12v 5v  主要部件应该都没问题 于是 我将眼光瞄向了低压滤波电容,。上数字万用表。。5.2v 12.5v 正常啊。。拆下来 充放电正常。。我以前修电源的时候就遇见过 这个表不靠谱 论坛的朋友说要用电桥。。没那玩意 只好全部杀掉了。、、高兴的买了一包比较不常用的电容 25v的 换上无果。。。上淘宝查了查这个破电源板也就30多。。关键是心里堵得慌。。。。又在论坛看了几个帖子 有个朋友说 高压部分也会造成不能开机。 oh my god  那个高压电路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电容 难不成是它,那我也太背了吧,测 电压正常,拆下来 充放电正常 。。 等于没测,,直接换上 久违的小灯终于亮了。。。。。。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还在看刘坚强 和自学书本的新手们  电容的好坏没他们说的那么绝对 。。。 被我误杀的那些电容同胞  哈哈

网友:
一般这样的我喜欢去掉按键板,然后短接驱动板上面,测试按键板有没问题。哈哈

网友:
咋不给那个罪该祸首的电容来个特写呢

网友:
嗯,是应该把那十恶不赦的电容给爆下光,好让人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
算是100块捡了个22的处理器,不错啊!

网友:
朋友建议买个可测试电容的万用表

网友(点评):
电容表也测不准的,个别电容故障只有在电压或温度达到一定范围才表现出来。

网友:
~~看来以前所用的万用表测试电容的好坏也有点忽悠...

网友:
敬佩你的坚持,吸取你的经验!

网友:
电容还有TM软击穿的  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容啊。

网友:
一早把高压板断开就没那么多的事了

网友:
高压上那个50v的电容?

网友:
最好还是备个点屏的套件,只要是屏不坏,一切皆好说。

网友:
嫌电桥贵,那你买个esr表也行啊。才一百多元。
测电解电容那是手到擒来。
矿坛现在很火的diy的电桥也非常好用。

网友(2014-07-24):
是不是启动电容

网友:
学习了    我这有几个显示器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