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旭日420a通电就白屏

楼主(2012-10-31):
  我今天接到一台旭日420a。开机不显示 。看电源的电流有跳动是读了内存的,因为是独立的ATI显卡。所以先吹虚旱,吹后发现它通电就白屏,不查CPU   内存通电也要白屏。换新显卡故障也一样,求高手指点这种情况该先查哪里 ,说具体点,因为我是新手,谢谢,跪求

网友:
白屏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今天终于解决了  。  原来是屏坐子虚焊引起的

网友:
修机要有细心,也必须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