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怎么改戴尔p04s的bios。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10-31):
这个电脑开机蓝屏重启,是不是小电池拿掉久了的缘故,要怎么改回来,现在老师不在,那个人又急着要,无奈啊,师傅们教教我。急急急
戴尔
电脑

网友:
我不知道进去设置那个,我怕乱设置会弄坏了。

网友:
sata接口模式

网友:
这里怎么说呢 没有DELL的机器在手边 啊 改SATA之前好像还要改一个 没记错的话 第二个大项的最后一个小项 忘记什么了 改了这个再去改SATA

网友:
进BIOS里第二大项里最后一项选OFF,然后设SATA,保存退出

网友:
先要把那个FILSH选项改掉,才能改硬盘的模式,你进去改那项的话,他会先提示你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