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提示USB不正常,十几秒自动关机,秒杀

楼主(2012-10-31):
提示usb不正常,15或者20秒自动关机,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OC电路(南桥检测USB电流的电路,不正常会保护,提示十几秒关机),下载个点位图,搜索OC或者USBOC,每个点的电压值都必须一样,哪个不同,就是那个的问题,!

最快的解决办法,就是 从最近的一个OC正常点(电压)飞一个线到OC不正常的点 上,ok

 会员1167648300鑫豆2025-7-29 10:34

网友:
通病你懂得。

网友:
神马是OC

网友(点评):
over current 过流

网友: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你的点位图也搞出来看看么。

网友:
把usb供电断开如过还是不行就考虑主芯片吧

网友:
OC是什么、、、

网友:
都秒杀了,USBOC以前都不知道那15该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检测usb供电电流是否正常的保护电路

哦,原来热刺,老衲这厢有理了

网友:
通病,这种故障见多了。

网友:
提示USB不正常,15秒关机的一般都是跳线问题,检查下

网友B:
这是什么通病啊,求解释哦

网友C:
楼主能解释下OC一般是怎么连在USB和SB的电路中吗?

网友D:
OC是什么啊,不懂?   这种故障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OC是什么啊,不懂?   这种故障应该如何检测

刚才徐斑长才跟我说了,是电流检测

网友:
能搞出个电路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解释下OC一般是怎么连在USB和SB的电路中吗?

这个查图纸吧,具体我都没查过,用点位图就搞定了,当然,还有usb跳线帽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通病啊,求解释哦

usb电流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下CMOS看看

开始的时候,清过CMOS,没有用

网友:
一般是Usb接口短路所造成的,你认真查一下,前后USB 接口,看看是不是有坏的,换了就OK;然后,你得看看南桥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有,也会这样;  在USB  接口绿线白线的阻值上也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F:
  好笑,哪来那么多点位图,  做一遍BGA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cc进步,怎么顶你

网友:
每款机器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是USB供电断开引起的报错!

网友:
每款机器都有USB过流保护的吗?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OC电路

网友:
没有看懂OC是什么,更没有看懂维修方法,建议楼主附图。

网友:
又长知识了‘USB过流检测’,帖子是没白看的

网友:
   美白看,   没白学哈。

网友:
让人最莫名其妙的精华, 一句OC,
一句要查图子,然后是无数回帖学习了,长见识了,
按照楼主所说的 是USB过流保护,
这个过流保护是如何生效的,如何保护的呢,
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检测usb供电电流是否正常的保护电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笑,哪来那么多点位图,  做一遍BGA解决根本问题

不是是问题都要做BGA的

网友:
不用客气,只是一点点小经验

网友:
OC是哪啊  咱是新手希望楼主说明白点呗嘿嘿!

网友G:
说下我的一次经典秒杀此类故障。一朋友的机器在我这修好后(更换的硬盘和显卡)我下班给捎过去安装,安装后就出这个提示,当时朋友还不在,只他爱人在,他爱人不认识我,就说什么,花好几百元到底修好没好呀。搞的我很没有面子,还好朋友是开汽修厂的,我让他们修车的师傅找来修车用的大铬铁和松香,将一主板上烧断路的USBOC供电电感位置一连锡,就解决了这个报错。如果当时搞不定,再搬走,可真是丢大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下我的一次经典秒杀此类故障。一朋友的机器在我这修好后(更换的硬盘和显卡)我下班给捎过去安装,安装后 ...

还好你有两把斧

网友:
OC是什么解释下

网友(2012-11-30):
一般都是分压排阻427和822的事,822为多,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