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无待机。3v线性没有。帮我看看是谁给的?

楼主(2012-10-31):
现在待机0.00.主供电19v有。无3.3 5v bios  ec的bios都没有供电。开关电压0.1-1.1变化  。。帮我看看3.3的线性电压时谁给的?
IO是npce781
待机时 rt8206

网友:
先下个电路图,再去修,快的很!!

网友:
有图纸。。就是找不到谁给的

4745g

网友:
给你个图,你看下,

acer 4740.rar

网友:
看看是他给的不

网友:
在没有3.3v 5v的时候。。io的几脚是有供电的

网友:
8206B产生的线性LDO   3V  5V各一组,自己找哪一组去到EC待机了,,

另外,提醒一下,8206B很容易过温损坏,,小心点加焊!会要你命的,,

网友:
不对8206的ldo不到io

网友:
8206的7脚19脚都是产生的5v

网友:
先看 rt8206  工作条件 6.7 14.27

网友:
既然待机的3.3V 5V都没有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

先查查RT8206B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木有。

网友:
3脚7脚14脚  27脚1脚电压正常嘛

网友:
7脚LDO有5V是对的了,RT8206的3V、5V是自开启的,LDO(即VL)过PR137后,一路经PR127到27脚开启+3VPCU,一路经PR128到14脚开启+5VPCU。其中+3VPCU就是给EC提供待机电压的。

网友:
现在换了8206待机有了。开关脚还是0.几伏的跳变。io已经换了。还是这样...吧io的95脚翘起。电压上不去。

网友:
ec的bios已刷。。一样

网友:
哎~ 看不懂 那么多引脚都是干吗的。。。

网友:
这个待机就是3VPCU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