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不跑马 借此申请转正

楼主(2012-10-31):
接到主板  客户描述 点不亮   那我就通电测试一下   如图 哎  果然不走代码

还是从基本电压测试      我喜欢测试负载电压    0v  说明无内存电压    找了内存插槽附近的MOS  管 测试D极  如图   正常   在测试 G极  如图 0V  晕    怎么找都找不到跑哪去了    翻开电脑  找到此图     发现G受控Q54 ,Q54D极来自5VDUAL通过1K电阻得来   测试Q54D极  发现   找此上拉电阻 发现电阻 一端为5V      仔细观察1K电阻  发现有点断裂    更换本体102电阻   跑马正常

网友:
此板是先有内存供电对吗?

网友:
按照INTEL时序理论上说:  是先有内存供电

网友:
是富士康的板子吗

网友:
不管怎么样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楚,值得偶们这些后辈学习呀

网友:
不懂主板,不过,内存电压肯定不是第一开机电压,LZ快捷解决问题,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楚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遍文章转正了吗。我的都还在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