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以上机器散热器容易坏

楼主(2012-10-31):
不知道各位最近维修的I3以上机器多不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散热器特别容易坏,用风枪吹却又得不出结论。基本是CPU这部分温度特别高。最近修了10多台I3以上的,只要是CPU温度飙高的都是散热器坏的。

网友A:
用风枪吹却又得不出结论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是不是用风枪吹,摸不出来?

网友B:
用风枪吹也能导热,但不换就是不能解决问题,换了散热器就好了,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却又得不出结论是什么意思?

就是风枪吹的时候,它散热很均匀,摸不出原因

网友:
学习了啊啊 思路不错啊啊啊啊

网友:
   就是这个 ,楼主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也能导热,但不换就是不能解决问题,换了散热器就好了,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换了就OK了。

网友:
是啊,我也碰到过几个,都是散热器得事,但是风枪吹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风枪吹的时候,它散热很均匀,摸不出原因

可是换个新的散热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发现,有几台机子是有些问题,换了CPU又是一样的热,应该不是CPU坏,但没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