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独显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0-31):
我画的那些地方都没有电压,请各位大神们给个意见哈。。。
BLON_OUT_1无电压,LCD_AUO_TP无电压。DCBATOUT_LCD1有19V电压。BRIGHTNESS_CN有1.7v的电压。。求解。。,

网友:
现已解决;刷主板BIOS后,OK

网友:
LZ开机电流怎么样的?

网友A:
估计 你要是等着大家来帮你解决这个板子的问题  你是修不好ide   因为你写的  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你要是等着大家来帮你解决这个板子的问题  你是修不好ide   因为你写的  太笼统了

呵呵,是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看来联想所有的机器有个通病是BIOS啊,传说是真的啊,,什么情况的,,先备份一个BIOS以防刷错,,再刷一个BIOS,,,解决一半的故障

网友:
那些开启电压都是显卡和北桥发过来的吧。为什么是bios的原因呢。亮了之后的各个信号电压时多少呢。希望楼主公布。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没有什么显卡门了,大多都是BIOS容易出问题。我一般遇到这种似走非走,似亮非亮的问题都先刷个BIOS看看,修复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