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寻址信号

楼主(2012-10-31):
主板开机之后不跑吗,pci没复位,我测试主板dbsy#信号,为高电平,隔5秒左右瞬间下拉一下。我的理解是
cpu复位完成之后,开始寻址,此信号应为低才对。现在为高电平能不能说明cpu没有工作

网友:
资料太少了,还希望高手出来给点提示

网友:
PCI都没复位,那来的CPU复位?还寻址!时钟,供电正常吗?

网友A:
看下板上所有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板上所有供电是否正常啊

供电正常的,这个板子是m2v-tvm

网友:
其他的供电和复位条件正常吗?

网友:
pci没有复位。cpu绝对不会有复位

网友B:
关于复位挺麻烦,我的理解是,主板没有复位先查供电,时钟,只有在前两项正常的情况下,才检查复位本身电路,检查复位电路,先看全板有无复位,也就是能在PCI插槽的A15脚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这只脚有高低高的电压变化,说明全板有复位,如这只脚没有变化,则全板没有复位,先查全板复位,再查CPU的复位,如果A15有跳变的话,CPU没有复位的话,多数是北桥没工作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南桥在接收到ATX电源8脚PWRGD以后,发出CPUPWRGD,告诉CPU电压完好,此时南桥在供电,时钟,还接受到了VRMPG,就会发出系统复位和平台复位,系统复位是去复位我们的声卡芯片,网卡芯片,PCI-E,IO,IDE,平台复位是复位我们的北桥,当此时北桥接收到南桥发来的复位信号,而且北桥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就会去复位我们的CPU,当CPU有了复位之后,开始执行CPU的第一个指令! 不对之处,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复位挺麻烦,我的理解是,主板没有复位先查供电,时钟,只有在前两项正常的情况下,才检查复位本身电路 ...

感谢哈,说的非常详细. 正常思路应该是按你这个顺序去判断,因为整个过程复位南桥基本上都参与了.但是华硕m2v-tvm这块板子,基本上所有复位都由io发出的,io芯片为it8716f-s.我在想如果还按正常思路认为没有pci复位,后继的复位就出来了,是不是io芯片坏了,把时序弄乱了,在此我在说明一下,目前能使主板正常启动的条件,电压,时钟都正常的,包括南北桥复位,cpu复位,ide 1脚有5v电压

网友C:
PCI都没有复位还谈屁的CPU啊

网友:
9楼的高人说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都没有复位还谈屁的CPU啊

你的依据是什么,你能不能讲明白一点.这款主板pci复位你知不知道是由谁发出的,发出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你说我不懂?自己不明白问3楼基地的 你说使主板正常工作的电压 时钟都正常 什么都正常了还修屁 肯定有问题 只是你没有找到

网友:
我说基本的一点 谁都知道的 在时钟和电源不正常的情况下 哪来的复位?

网友(2013-02-01):
查产生,pci复位的前提

网友(2013-07-28):
供电 时钟 复位一样样查

网友:
PCI没有复位  CPU是不可能有复位的  南桥都没有发出系统复位和平台复位  CPU被谁复位??????

网友(2013-12-01):
没见过实际问题就在这否定别人的说法   我这就有这块主板就是一样的毛病 除pci复位没有其他复位都有

网友D(2014-02-19):
引用 网友E:
主复位都没有出来  谈什么CPU复位

我那意思是cpu必须供电什么都正常了,之后主板才能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意思是cpu必须供电什么都正常了,之后主板才能有复位

哦  是的   是这样的 CPU供电正常  主芯片发出VRMPG给南桥  南桥在供电时钟  ATXPG正常后才能发出复位

网友:
小白一个,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