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LA-2792P)缺供电问题。

楼主(2012-10-31):
此板子。最早我发现他的时候是客户机上换下来修不好丢一边的。上面贴了纸条不触发。
上电后自动触发0.1电流掉电。可重复触发。缺少1.5V和1.05V电压。传说已经换过PU9。
换PD37二极管后1.05V正常,换PC168和PD36后1.5V正常。
触发0.5电流。以为好了就丢一边了。

10月30号。天气阴。小雨。
今天接了一台D620机器。花屏。客户已经换过显卡。说要换板。(钱多多啊,呵呵)
于是老板拿出了上次修好的这块板子。我说不妥吧,这么旧。老板说这种板子哪里还有新板。都是二手的。说不定买来的比这个还弱。
上了客户的CPU和内存。电流到0.6 , 又掉到0.28。测量VCORE没有。

查35脚无开启信号。一路追查。RUNPWROK。是所有PG相于后而来。

U24的1脚应为高。而这里确是低。说明2.5V、1.5V、1.05V、0.9、显卡电压其中不正常拉低了。
分别查这几个电压。发现0.9V电压异常为1.07V。芯片88550各个条件正常。更换后电流正常能上0.9-1.0
插上屏幕。亮是能亮了。有显示。但是暗屏。晕
暗屏嘛。可能就是LCD屏的开启信号和19V供电不正常会引起。

查各个供电和信号都正常,19V也有。弄了半天,老板说这板子原来加焊了EC。屏的信号是EC发出的。看看有没有连锡。一看还真有连锡的。用放大镜看,还不止一个脚。有4个地方连了。也没抱什么希望。没觉得屏跟EC要扯上关系,而且插槽各个信号都正常。弄完连锡。在接上屏幕。
好吧我错了。居然正常了,我了个去。纠结了半天,就第8脚的信号是从EC5018来的。可是正常前后都是一样的跳变。
实在想不出。不管了,正常就可以了。(弱弱的说。感觉两块板子寿命都不会久。一个花屏。一个CPU座子和键盘插槽都焦黑了)
祝使用者好运!

网友:
这吹芯片的温度也高了点吧。

网友:
接手前就换过几次,伤痕累累了。我自己都吹了不止5次了。芯片。管子。二极管。电阻和电容

网友A:
亮点是0.9变成1.02也被楼主发现了,如果是我  我将直接无视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点是0.9变成1.02也被楼主发现了,如果是我  我将直接无视

0.9变成1.07是很远的距离呀。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独立门户了。嘎嘎。

网友(2017-12-04):
加分,讲得详细。小白也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