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宏基4736ZG进水机维修实例(带图纸)

楼主(2012-10-31):
接的客户的机子,进水,症状无待机
拆开看看大面子进水,重点区域系统供电,EC,始终芯片一直到CPU底座。
洗板水清洗掉,表面污渍,上BGA烘烤。
烘烤后测试,仍无待机。

开始正式维修:
1.查3、5v电感,后极电感无对地短路,排除短路保护。
2.查高端管电压,19V,排除保护隔离保护,损坏
看来重点在系统供电芯片了。

这是放大的局部图:

量4脚VIN电压16.9V,7脚LDO,19脚5VDVR,32脚REFIN2无电压,1脚VREF无电压。
系统供电没有工作。
看着有腐蚀痕迹,果断换掉系统供电TPS51427
结果故障依旧,排除没焊好,又焊了一便,故障仍依旧.....
EN1,EN2?仍是由5V VL提供上拉电压,VL没出来EN1,EN2肯定电压不够。
突然发现4脚 EN_LDO,咋把这个脚忘记了呢?顺着电路找到PD8二极管,发现二极管被腐蚀掉了一个脚,没有电压,电压来源与VS

VS有保护隔离经过二极管PD4,PR9,PR10两个并联电阻得来。连接PQ1的1脚,果断从PQ1的1脚飞线到PD8,测试,待机正常0.01
开机电流跳变到0.32,貌似CPU没过,量CPU供电22脚VDD电压0.8V,欠压

查22脚5V电压来源于U61

U61有腐蚀现象,拆掉更换。不稳定,时亮时不亮。不亮时量4脚电压,不正常,只有0.8V。
查+VSB是由+VSBP经过连接点PJ6过来,量连接口PJ6电压19v,中间只经过了个电阻R1795,腐蚀比较严重。
拆掉,加锡重焊,开机正常。运行平稳。

原创图文,不足之处请指点

附图:限于尺寸限制压缩成3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