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杂牌电源,修过后带载能力差,怎么办

楼主(2012-10-31):
家里有一个电源,不知道什么原因烧了,打开看了是一个长方形的黑色电容击穿了,后来请人修了,换了一个电容,说是修好了,测试各路输出电压都很正常,但就是开机不行,点电源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过两秒钟的样子又转起来,但一上功率大一点的显卡就不启动了,请教高手!

网友:
这样的电源我这里很多,一般是那个大蕊片性能不好了吧,我一般就换那个

网友A:
估计是开关管的功率 不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开关管的功率 不够引起的。

手上没有配件,只好扔了

网友:
那就不用了么    功力大吗 大的话还是有价值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没办法了,当垃圾扔了吧

可以修复的。

网友:
元件老化了吧,功率上不去了,

网友:
这个电源也才用了不到两年,老化有这种严重么?

网友:
可能是翻新的,所以就老化得快!

网友:
换上的220V整流滤波电容容量是不是偏小?

网友:
扔了可惜,有些元件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