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p69代换

楼主(2012-10-31):
一块富士康G31的主板开机反复重启,但可以进BIOS,诊断卡显示26后不再变。拆下发现有一个编号Q3,上面标示W84  BCP69的元器件有烧坏的现象,他的外观跟1117 或1084一样,请问用什么代换他?谢谢。可不可以用1117换?

网友:
要看是哪里的供电啊

网友:
他是给谁供电的,我也看不出。谢谢

网友:
这个是给网卡供电的管子吧,一、先把它拆下来,看能不能进入系统。二是可用旁边同样的管子代换一下,看有什么现象出现。
一般情况下三极管用Q表示。芯片用U来表示,你看板子上是这个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