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的6600GE显卡,需要上多大的电源

楼主(2012-10-31):
我有一个额定250W的电源,怎么就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用时间长了,元件老化,打不到额定功率了,换个吧,不要山寨

网友:
你提的问题太笼统,没法解答。把情况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长城额定250W的电源,这个6600GE有一个4PIN接口,只要接这个显卡就开不了机,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配置单写上来看下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电源问题·我之前试过·显卡电解电容短路也开不了机

网友:
和我比较相似··我之前用的是6600AGP

网友:
是不是你显卡有问题哦,功率不足,也不至于开不了机吧,最多死机重启。我感觉你显卡上可能有原件短路了。

网友:
这显卡从外观看没有明显故障现象,回家再试一下电源吧
配置:
主板: INTEL 865PE
CPU: P4 2.8B
内存:DDR400 1G单条
显卡:影驰6600GE 128B/128M
硬盘:希捷80G IDE
光驱:先锋DVD/RW
电源:长城P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