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T-700 开机显示请使用兼容电池。

楼主(2012-10-31):
手上接一台开机显示使用兼容电池的机器。网上找了一圈找不到相关图纸,找了个T-100的图纸参考。电池触点有一个数据检测。

只晓得这个这个脚到一个Q407的电池检测。但是由于没有相关T-700的电路元件图,这个Q407也就成了未知了。
那位同行大哥知道,给小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好难修的,有没有人上传一些啊

网友:
期待高手!没图纸很难搞定机子

网友:
我的相机也是这样,这是电池的事,与相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有两块电池,都是这样的。

你确定他用其他的充电器冲了吗,如果是那电池就上锁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办啊!只有换电池了哇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顾客的二个电池都有问题。或是因为顾客使用时间长了,造成电池老化,你最好先借一块或买一块新的电池,只有排除了电池的问题, 我们才能把维修目标定在电源部分

网友B:
我的相机我给拆了,发现侧板有个保险炸了,这个板子是外接电源和电池接口及闪光灯一体板子,闪光灯也不亮,其他工作正常,就是电池 告警,换了解码的电池一样,我怀疑真是相机的问题,但目前还没研究出这个子电路。

网友:
最终结果,电池坏了。另一个客户来修T200镜头故障,用客户电池试了一下,马上就正常开机。
很无语,放了那么久。结果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相机我给拆了,发现侧板有个保险炸了,这个板子是外接电源和电池接口及闪光灯一体板子,闪光灯也不亮, ...

你这个明显感觉像是有什么短路了,大电流之类的。你用修手机的电流表,上电试试喃!看看电流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感觉像是有什么短路了,大电流之类的。你用修手机的电流表,上电试试喃!看看电流大不大?

上来一个保险,没电流,说明后级开路,现在没时间,等有时间再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