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1502DD直流可调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31):
一杂牌PS-1502DD可调电源无输出,无显示。
拆机检查发现:C1(3300U/50V),Q2Q3(2N3905/3905)炸件,桥堆DN击穿,R 15 (1K)烧断,变压器烧焦。将损坏器件拆下检测板上其余元件,没有发现有坏件。将损坏的元件换上,2N3905/3906用2N8050/8550直接代换,变压器参数:一组8V,一组24V,装好元件后检查无误,通电试机,显示面板已能正常显示,但还无电压输出,怀疑其电压调节管理芯片LM723损坏,购回该件换之,仍无电压输出,仔细检查发现723还有三根线连至显示面板,心想是不是还有电路走到面板相连呢,于是拆下显示面板,果然,发现Q9(2N3904烧毁)用一8050直接代换后,试机,电源已有输出,各档电压输出正常。本机最高可调:0-15V。

网友:
这东西你还修啊,买个四位数的吧,好用多了

洪泽蓝快 -6 严禁灌水!什么都买那你还修什么修?

网友:
这个电源是修手机用的那种吧,烧这么多件,楼主还修好,挺用心!赞个!

网友:
这是广州谊华牌手机维修电源,应该是高压或雷击才坏这么多原件。

网友(点评):
不知,是人家拿来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