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HP520不开机

楼主(2012-10-31):
我是10年买了台HP520笔记本。今年上半年开始不能正常开机,开始是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拔下电源适配器用电池能开机。后来,用电池有时按开机键3、4次能开机。今天怎么也开不了机了,开机的瞬间,有几声轻微的嗒嗒声。没办法,上网一看还真有这个故障,把笔记本打开,终于找到了电容PC36,是一个贴片电容,见下图中黄色就是电容PC36。用电铬铁把电容PC36重新加焊一下,现在能开机了。哈哈,省了我100大毛。

网友:
能请问下  这个电容式干嘛用的嘛  就是说是那一路的电路

网友:
不相信,但要信一个小小电容可以引发如此大的故障。搞笑的是楼主维修自己的本,哈哈。

网友:
这机器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啊,通病吗???

网友:
你要说一下此电容是做什么用的?不然我又要找图纸才知道

网友:
我今天也同样修了一台不开机还短路的hp520的本,不过不是你那样简短,是主供电的芯片烧了

网友:
楼主能说说这个电容虚焊为什么能引起不开机的原因吗

网友:
电容是干什么的我这有这个本也是不开机啊

网友:
楼主不是修笔记本的,不过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啊,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是干什么的?

网友:
哈哈,见笑了,本人只是对硬件比较爱好,想学习学习,2010年买的就是二手本,本人一大爱好就是折,哈哈,不敢买新的,新的想不到折呀。只好买个二手的来折折呀。本人是个穷教书匠。谢谢大家。

网友(2012-12-21):
维修思路,请问为什么确定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这样也行 前几天我也修到这种不开机的问题但我是信号方面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电容,要不然返修机率会很大的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的问题了?原来单用电池才可以开机,那现在可以用电源了吗?

网友:
日白哟aaa

网友:
是哪组电压的电容.

网友:
今天也接到了一个hp520不开机  拆开加焊楼主说的电容 开机正常 我觉得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另外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看了你的 修好一台 故障也是用电池能用 接电源用不了 现在电池电用完了!

网友:
难到这就是漏电

网友:
我擦,这机器显卡北桥我都干啦,原来被你百度下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