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dell 2007fpb通病 通电电源灯不亮,19伏电源正常启动

楼主(2012-10-31):
(图片)

网友:
直接 换个不就行了

网友:
单位用陆续出现同样故障现象一样的显示器3台,按照以前的更换272电阻后,都没解决问题,这次可郁闷了,没有头绪了,请知道的同学,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不能硬套的啊,追一下3.3V如果没到,追上去啊。到了,就不是这部分了,单位有同样的,你有板测点,应该不难吧

网友:
我测试了下,修好的那个DC-DC替换坏的点亮了,然后又分别测试到了272附件的贴片电阻,对比后只有473的不一样

网友:
就是1451边上脱焊。碰到过。

网友:
我的usb板上的272电阻量的是好的,usb板上的b处三极管两个角电压为19伏,显示器不亮怎么办。哪位高手指教一下,电源板输出正常19v,驱动板上的三极管处也没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