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享文件夹里的文件被删除能恢复吗

楼主(2012-10-31):
A电脑在共享文件夹里有5个文件,B电脑通过网络无意中删除了一个。还能恢复吗?

网友:
去A电脑里扫描一下吧

网友:
貌似不能唉

网友:
在A电脑应该能恢复的.

网友:
在A里面肯定能恢复,我就碰到过,拿一般的软件扫描一下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在A电脑里扫描,只要A电脑在文件删后立即扫描恢复,恢复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 DISKGE N  或者  R-STUDIO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