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挡系统logo pe logo也档

楼主(2012-10-31):
dell 1420挡系统logo pe logo也档。单板点也一样。。求思路。

网友:
usb  时钟会档 55  你接个检测卡试试

网友:
感觉是内存

网友:
测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先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A:
挡LOGO我一般多是看U口电容  BIOSS  南桥

网友B:
修过,不出意外就是南桥的事,我的换的南桥

网友:
刷了
没用。。
内存 cpu 换过只剩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不出意外就是南桥的事,我的换的南桥

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挡LOGO我一般多是看U口电容  BIOSS  南桥

U口电容
?usb接口电容  还是cpu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口电容
?usb接口电容  还是cpu电容?

usb接口电容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事情 先加焊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不出意外就是南桥的事,我的换的南桥

没错                        谢了

网友:
换南桥号了

网友:
给供电没什么关系,应该是系统或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