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接口右侧稳压管巨热

楼主(2012-10-31):
P4 映泰848板子,不能正常使用,死机,死机时表现为硬盘灯常亮不闪。检查发现AGP接口右侧三端稳压管巨热烫手,但硬盘和这个管子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怎样查?应该怎么解决呢? 真心请教各位师傅,小白这里谢过

网友:
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A:
管子过热,会不会是后面的线路有短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过热,会不会是后面的线路有短路的呢?

首先非常感谢帮忙。我也这样怀疑,但没查到。另外还有一故障现象,就是所有的USB口都不好用,用鼠标一一试过,灯亮,桌面鼠标图标就是不动一点。曾怀疑并加焊南桥后,假负载检测南桥和检测USB口2、3脚,没发现南桥有问题。I/O芯片没查,假如存在问题,会导致硬盘的故障现象吗?或者这个主板根本就是问题多多。。。。。没注意了,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