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主板跑D3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2-10-31):
华硕p5kpl se主板跑D3的问题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论坛里好多朋友在困惑这个问题

故障现象:华硕P5KPL SE触发开机诊断卡跑D3,大约10秒钟后反复1长2短报警。不上内存也是一样。
    测量所有供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
简述维修经过:
     先易后难,换多个内存,多个CPU,刷过BIOS 。按压南桥,北桥,CPU座,IO芯片。。。。。。。。。。。都不起作用。
进论坛里寻求帮助,搜索出那么多和我一样问题的都没有解决呢,除上面提到的,有的朋友还换了IO  加焊了南北桥,换了晶振。。。。
既然他们都已经试过了,我就先不动IO和桥了,感觉问题还是出在内存方面,于是上内存假负载

除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1V(正常应该是3.3V)之外其他都正常。
跑线路,发现这两条总线是进南桥的,另外还通这个小8脚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型号是S11 PGF89N

2条总线分别接这个8脚的P4  P5  能否是它有问题把总线电压拉低了呢?
还是上网找资料,先弄明白这个8脚是个什么东西再说,于是便找到了对我起决定性帮助作用的一则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2279023
在此深深感谢帖子的主人 探索者不忍
原来这个8脚是监测温度的,不上也可以
于是将它卸掉,开机测得总线电压3.3V 并立刻1长2短报警,不用等10秒钟了,上内存开机跑马一路畅通,屏幕点亮
至于不上这个8脚能否正常工作还有待于测试,刚修好心情激动,急于发帖,以后会把测试结果告诉大家。
如果这是个通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补充内容 (2012-11-1 09:04):
不知道这个8脚是个什么东西,有知道的朋友情指点一下

网友A:
拆掉就行了吗、不用换吗!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之前都是内存供电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至认不到内存,这小芯片,把那电压拉低了,取掉就行了,不错,顶起

网友:
MSI的经常坏的

网友:
楼主心细,,这个问题都看出来了。虽然没修过,算是经验,以后遇到了先拆了看看

网友:
维修就这样,有时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又峰回路转!经验能够分享给我们,加分!

网友:
不知道这个8脚是个什么东西,有知道的朋友情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温控芯片

网友(2015-01-14):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还真有点奇葩,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楼主拆了不换好的会不会影响其它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行了吗、不用换吗!

没事的  只是监测温度的  技嘉板上也有  裁掉没事的 我遇到过好几片了  裁掉OK的

网友:
分析步骤,一步步的检测,瞎摸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监控温度的芯片
是调整电压的芯片

网友:
说调整温度的那是乱猜出来的臆断

网友:
其实这个芯片丝印S11,型号为UP6262,这儿有个应用图给大家共享。

网友:
我这里有三块主板 各供电正常 打值也正常 时钟电压偏低  就是不过内存 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
这个小芯片的问题我只在技嘉的板子上试过,的确摘了就好, 没想到华硕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还有,楼主你手机聚焦不错哈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问题就是不好修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不上内存也跑D3吗,楼主怎么分析的呢。分享下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