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 音响声音小问题

楼主(2012-10-31):
dell 4010 声音小 客户摔过之后 声音小 大家说主板问题 还是音响问题 拆开了看没看到断线之类的
主板
DELL

网友:
喇叭破了吧

网友:
音响?
不要说得那么高级,
就一喇叭而已...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拆掉主板测试的时候就声音很小,整部机器装起来就正常了。。。差点没把我搞死。。华硕的f88s

网友:
问题搞定 最后确定驱动问题 官网下载个就OK 了 走了不少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