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216d 瀚视奇 高压保护

楼主(2012-10-31):
我有个hg216d 瀚视奇 22寸液晶,屏碎了,高压板是四灯高压板,我重新找了一个22寸屏,找到这个屏是两灯的,换上后,亮一下就灭了,应该是高压部分保护了,我看了一下高压管理芯片是OZ9936GN ,请问这个怎么去保护呀!
芯片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是不是好的,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找出问题所在,处理好故障。不要去保护。

网友:
芯片型号
供电脚
使能
输出脚
CT/RT
反馈脚
保护脚
去保护方法
用途
OZ9936
4/5
拆外接高压电容
高压板
四灯高压板接双灯管肯定要保护的,可以采取去保护的方法,上门的方法供参考。

网友:
7脚没找到电容呀,只要把7脚电容拆了,把7脚接地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双灯的高压板改一下就行了,去掉保护遇到问题只能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