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31):
一块联想G31T-LM主板,不上CPU有复位,上CPU没复位。

测得VID上拉排阻有个损坏,更换还是老样子。
上CPU打值发现有个VID7对地值为0,拿了CPU后值又正常,上假负载值也正常。CPU没问题不知道哪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1-1 09:28):
775的CPU。不上CPU时8个VID电压都为低电平,上假负载VID5为低电平,上真U VID7为低电平。CPU产生电压VID组合为高低电平,上真U时VID7对地短路应该是CPU对VID组合的要求,上真U VID7对地短路应该为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2-11-1 16:23):
主板后面掉了两小东西,SC42 SC43这是什么东西了?下面有图

补充内容 (2012-12-30 17:33):
放了一段时间今天拿起来看,发现上CPU后VID组合只有一个低电平,其它都是高电平。既然VID组合是由CPU发出的会不会是不支持G31板子,于是找个了双核的CPU装上去,触发喇叭居然响了,赶紧断电上内存哈哈显示器点亮了,

补充内容 (2012-12-30 17:35):
亮了后发现卡在LOGO不动了,看来这才是原来的问题。既然卡LOGO先刷个BIOS,刷完后还是卡LOGO,在论坛搜了下,发现卡有好几例LOGO的的换南桥好了,上BGA换了桥,开机哈哈过了LOGO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也正修到一块llenovo G31T-LM, 故障是上好的坏的CPU的话,CPU-RST#=1.2V正常。上好的CPU后,pci_rst#被拉低,cpu_rst#当然也被拉低。把bios拆了后上好的CPU的话,cpu-RST#正常。

网友:
问下  换U没  我记得有这帖子  一样的毛病   在搜下

网友:
这么嚣张啊,是不是哦。修好了分享一下呗

尛磊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换CPU试一下,AMD主板我修了好多CPU坏了,插电就自动保护

AMD CPU超爱坏

网友:
。。。快来高手啊。现在还是上假负载有CPU电压,上真U就没有了。
上真U测得VCC5V和12都正常,EN开启信号也有1.2V,VID0-6有1.2V高电平,VID7为低电平。
内存1.85 V,总线1.2V,北桥有个1.2v,南桥有个1.5V。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座子有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主板背面北桥附近掉了两个小东西不知道叫什么。主板上标的SC42 SC43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了?在主板上怎么找。

网友A:
刚才找错了
是两个。这几个电容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B:
我现在也正修到一块llenovo G31T-LM,  故障是上好的坏的CPU的话,CPU-RST#=1.2V正常。上好的CPU后,pci_rst#被拉低,cpu_rst#当然也被拉低。把bios拆了后上好的CPU的话,cpu-RST#正常。请LZ确认一下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我也正在头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找错了
是两个。这几个电容起什么作用了

我的主板有这三个电容,这是到VGA接口的电路,与现在的故障是没关系的。
而且这主板是我最近见过的第二块,可以说是通病吧。只是一直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正修到一块llenovo G31T-LM,  故障是上好的坏的CPU的话,CPU-RST#=1.2V正常。上好的CPU后,pci_rst ...

试过了拆了BIOS后CPU无电压,也没复位。

网友C:
检查CPU的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高手在后机,不要急,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拆了BIOS后CPU无电压,也没复位。

你装CPU了没?上一个好的CPU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CPU了没?上一个好的CPU测。

拆了BIOS后不装CPU有电压有复位,装上CPU后CPU核心心电压就没了,和没拆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CPU的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5V 12V供电都有,EN 1.2V开启信号也有,VID组合VID[0-6]为高电低,7为低电平。

网友:
把图纸也传上来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正修到一块llenovo G31T-LM,  故障是上好的坏的CPU的话,CPU-RST#=1.2V正常。上好的CPU后,pci_rst ...

如果没量到CPU座和北桥之间空焊,可以先换个南桥试下,一般都会好

网友:
换了好几个了,都是上U就短路,上假负载没事。是正常的,VID电压是CPU内部设定好的,你的没CPU电压跟这个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