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主板维修

楼主(2012-10-31):
请教同行师傅们,我遇见一台式机,有时候能上网,有时候不能上网,(就是说有时候能连得上网,有时候不能连上网),主板独立网卡,本人怀疑四网卡问题,也许是接口问题,请问各位的看法?

网友:
可能是难侨...............

网友:
也可能是水晶头问题

网友:
你用路由器没?  要是用路由的  就先确定路由  然后换个pCI网卡试试

网友:
"本人怀疑四网卡问题,也许是接口问题"换块网卡试,换另一个接口,不就清楚了?上几楼说的,你可试试

网友:
ADSL的信号分离器损坏,外线直接连到猫试试

网友:
换张网卡不就全明白了。试换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