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灰屏外接屏又亮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

楼主(2012-10-31):
前段时间我哥拿台笔记本给我修,他说以前做过显卡,拿来后看了下 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但是外接屏能显示,但是还是有问题。我以为显卡问题,就没管,这几天不忙我就拿出来研究,搞了大半天没找出哪里问题..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值一下,最好是换掉

网友A:
把显卡给换了吧,不然只会浪费时间

网友:
一看就有点像显存问题 如果换了显卡不行直接动显存 绝对好

网友:
显卡着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再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给换了吧,不然只会浪费时间

为什么外接屏又亮了,还是没搞懂!!

网友B:
显存的问题,有竖线,先重植显存吧

网友:
显卡问题  还有就是  接口脏了   从显卡到接口得电阻坏掉 屏线也回  还是先换显卡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的问题,有竖线,先重植显存吧

有竖线就是显存的问题吗??为什么不能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换一个

网友:
外接都花屏了,不用怀疑,做显卡

网友:
对 做显卡,大家的意见是一直的

网友:
你没有看见吗 外接花屏的  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你重直一下显卡 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做显卡就会好了。

网友:
显卡从做,都分屏了,

网友:
刚修了一个联想昭阳E680A的本,和你一样的问题竖线,加焊显存之后故障排除。根据经验竖线一般都是显存问题,如果是集显的话,内存故障也会有这种问题,因为集显共享内存的,你懂得。。独显的话用热风枪加焊显存,集显的话换内存试试,当然也不排除显卡的可能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的问题,有竖线,先重植显存吧

赞同你的说法,台式机集显的有很多竖线的情况都是内存,笔记本独显的话一般都是显存才会出现这种竖线的情况

网友:
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的几率要大些,直接干显卡把!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我遇到这种现象多半都是搞显卡解决的,而且加焊和重新植株的都撑不了多久,最好是换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优雅650 D3的机子外接进系统前花,但不能完全进系统,到安全模式下正常,内接灰屏不显示,芯片换过三个还是一样,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花屏,首先就是干显卡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再看下屏线

网友:
显卡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外接好使不能证明显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屏没问题的~

直接换显卡吧,重新直球没用的

网友:
先换个屏点一下 再换显卡 毕竟换屏比换显卡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