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 开机上电到0.68掉电、3 5V芯片发烫,1.5V出不来

楼主(2012-10-31):
型号:
板号:A8E
芯片组:PM965+ICH8M
故障表情:通电电流是到0.7左右掉电到035V芯片发烫,1.5V出不来
二修,拆开机发现主板很多地方都修过了。通电瞬间,发现除1.5V(并且1.5芯片附近有动过的痕迹,应该是没的修出来)、CPU供电出不来外,其他电压均正常产生。掉电后,所有电压出不来。
主板掉电,无非三种:温度过高、缺电压、后级短路。
很显然,这个板子不是第一种。根据华硕上电时序可以知道,华硕里有一个叫FORCE_OFF#的强制关机信号,当为低电平时D8103导通拉底VSUS_ON,使其无法开启后面电压。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
而实测主板上VSUS_ON信号为低电平,FORCE_OFF#也为低。而FORCE_OFF#是由DDR_PWRDGSUS_PWRGD1.05V_1.5V_PWRGDPWR_CLKVGAVRM_PWGD逻辑相与得来,如下图二所示:
图二
由上图二可知,FORCE_OFF#要想为高, DDR_PWRDGSUS_PWRGD1.05V_1.5V_PWRGDPWR_CLKVGAVRM_PWGD这些信号必需全为高。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分别断开这信号与与门之间的电阻来看还掉不掉电(也就是FORCE_OFF#能不能回到高电平),来判断是那一路电压不正常,导致FORCE_OFF#被拉低。因为上面提到的1.5V出不来。于是,直接断开1.05V_1.5V_PWRGD这个信号与与门之间的电阻(见上图二标示的位置),对应主板上面的位置如下图三所示:
图三
断开这后发现不再掉电了,除1.5VCPU供电出不来外其他电压均正常产生,于是确定是一点1.5V这路的问题。
    电路图可知,该电压由ISL6227产生,ISL6227PDF中的原理图如下图四所示:
图四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个芯片以上图所标示的分界线,分为对称的现部分。实测,1.05V这一路的信号都正常,1.5V这一路电压出不来,对比着测量发现芯片的1.5V这一边的BOOT2自举升压、UGATE2上管开启、LGATE2下管开启都没有电压。很明显是芯片坏了,为保险起见连1.5V的复合管Q8200一起换掉,通电后D8202直接被烧了个洞(修这里我有个疑问:会不会就是因为D8202不良,导致BOOT2UGATE2LGATE2出不来;但又为什么原来的芯片时,D8202没有被击穿烧坏呢?),找良品换上后,故障解决,装机测试,一切OK。图五:
图五

维修动作:换供电芯片、换升压二级管、换复合管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哇哦 老兄 还记得当年那

网友:
请教楼主FORCE_OFF#这个信号是怎么从时序中看出来的?请讲解一下,谢谢,本人对华硕的时序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 那个2及冠 特性是什么 为低还是高

网友:
图到能的挺清晰  思路吧 还是欠缺很多 写的大致可以

网友A:
嗯,不错
思路很清晰...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懂时序很重要,华硕时序本人不是特别了解  被楼主那么一讲哥哥又上进了那么一点

网友:
不错啊 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兄弟的帖子,挺个,实地就我没实习了吧。

网友:
加我QQ:250684653,传点东西你看啊

网友:
时序这个问题,还是要研究研究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B:
感觉那个符复合场管应该不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那个符复合场管应该不用换掉

最开始查到这里有问题,就换过一个复合管,我们这里另外一个师傅休的时候。我所以,我再确定这里有问题时,就果断一起换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就是有点不知道一触发就掉电,所有电感阻值正常就不知道从那里查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
思路很清晰...

兄弟,
不要随便就给人贴个灌水的标示!
难道非要长篇大论的,多少多少字的,
才不是代表灌水的?
最重要的是学习,交流,
不拘离于形式...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对华硕的时序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不知楼主能否给点资料让我研究研究,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双两极管很容易坏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上面印的字是6T6吧。

网友C:
想问一下,如果是不触发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用

网友:
技术不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你的技术

网友:
chinafix出来 就是强大

网友:
老兄思路不错

网友:
主板掉电,无非三种:温度过高、缺电压、后级短路
总结的很全面 。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就算是通病了

网友:
收藏了,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如果是不触发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用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困惑啊。
还过喜哥讲过,PG一般都是开路输出,由外部上拉,当各供电出不来时,在芯片内部接地,来拉抵上拉。想到这里我就在想,没开机的时候这个信号,应该就是高的,仔细看下这个信号来的位置,和供电芯片的PDF,想想也是这样的,只有PG有问题时才会拉低,不知道对不对,我没有测,下次再有这个机器,可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
思路很清晰...

几时才能有这个水平啊.学习中

网友:
高手如云,小弟在此路过,666

网友:
欠压pwg信号引起的掉电,无图情况下,如何在板上快速找到各PWG信号的总点,以及又如何快速找到产生某路pwg信号的电源芯片。

看来在换电源芯片前要检测外围电路中所有元件的是否损坏,看了好几个帖子,电源芯片周围经常是某电阻阻值变大,MOS管损坏。在这个帖子中二极管变异。好多看不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