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分布有点儿不清楚

楼主(2012-10-31):
一片INTEL 965的主板

图片中A B能分得清楚  CDE 哪是桥供电,那里是总线供电,老是分不清楚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还有AMD 的也是一样,桥供电,总线供电怎么分呢!!!

网友:
桥  有个是待机    C点是什么 我一直不清楚

网友:
C 点三个独立的MOS 从上到下s极电压依次是1.8v  1.05  1.5   ,另外PCIE还有一个管子,是双MOS

网友(点评):
1.8内存,1.05 1.5都是南桥电压

网友:
C应该是桥供电  D是PCI-E X16供电 E是总线供电 你在找人确定下

网友:
E点1.2v应该是北桥供电对吧,然后D点也是1.2v,通向北桥

网友:
月饼的课程再听一次就清楚了。。。

网友:
C是桥供电1。5V左右,E是总线供电1。2V左右。D明摆是PCI-E,哪来什么供电啊

网友:
C是桥供电,D是显卡供电,E是总线供电。就近原则嘛

网友:
C和D都是桥供电,E是VTT1.2V,也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学习了,台式主板,

网友:
何必这么纠结呢,你是走入了误区,其实看供电主要是看电感,其次是看场管。供电方式一共有三种:1、三端稳压原件(1117降压)  2、运算放大器+MOS降压(上图E点)  3、开关电源降压:PWM(IC+MOS+线圈+电容构成)。那么剩下的就是C和D了,找到与电感相同的场管就OK了。另外一个跑线应该是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个月饼哥讲的很详细,很多实例。楼主报个远程吧。

网友:
乱拿,不行报个远程学习学习

网友:
目前,我也是有些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