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显示器

楼主(2012-10-31):
有一个V星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接上信号线会提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不什么都不提示但是开机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但屏幕能看到一亮(不注意基本上看不出来)一黑。。大家感觉这是什么问题。师傅让我换个了驱动板还是老样子,还后又找了两个新驱动板重新刷程序但程序总是刷不进去,提示pass isp error.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检查下按键和高压,我觉得不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嗯,,,是电源板的问题,,找了半天 也不知道电源板哪儿坏了,直接换了。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吧,应该是电源板的反馈电路出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