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二合一板维修经验总结(文章)

楼主(2012-10-31):
电源维修:也就是当电源出现故障以后我们进行维修。
最常见的故障:就是不通电。电源坏了液晶显示器肯定会出现不通电的现象,也就是插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电源灯也不亮,就与没插电一样。
不通电——但是并不是说不通电一定就是电源的问题,这个不一定的。
(比如:驱动板上的CPU坏了当插上电整机也是没有反应的,但是这个时候电源可能是好的)。
遇到不通电的机器的时候,要想判断是不是电源的问题,这时可能把电源通上电,然后测量一下后级 有没有12V电压的输出, 有没有5V输出。这时如果测量没有输出12V与5V更加说明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机器不开机但测量有12V与5V的输出证明不是电源的问题了。有可能是驱动板主板的问题了。
如果没有输出12V或是5V,这时需要如何维修这个电源?
维修电源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维修电源: 首先需要区分“热地”与“冷地”的问题,“热地”就是带电的地,“冷地”就是不带电的地。在图1与图3中的变压器,它是一个磁心,是一个回形的磁心,在磁心的两端绕有线圈,这磁心本身是不导电的只是导磁的,在图1中变压器(磁心两端象一道河),把初级与次级通过当中的磁是隔开的。

我们知道在图1中的地线同时在左半部分的地线符号多两横,而右半部分的地线符号只有一横的,因为左边的地线与右边的地线是不通的,也就是图2中的电源板,它的电源部分是一个地,在后面输出端是另外一个地。那么电源部分那个地称为“热地”,除了电源以外后面的那个地称为“冷地”。“热地”是带电的地,“冷地”是不带电的地,“热地”不要去摸它,如果摸它会被触电的。
如何区分“热地”与“冷地”呢?在图2中的电源高压二合一板虽然说是在一块板上,但是它相对来说还是独立的,左边是高压部分是点亮液晶显示器的灯管,它的右边是电源部分。在电源部分又分为“热地”与“冷地”。
在图1中只有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是“热地”,怎么知道它是“热地”呢,在图3电源的反面很明显有的一条分界线或者有一些白色圈起来,图3的红线部分就是电源的初级部分,这部分在通电之后手是不能摸的。那么这部分用手摸为什么会触电呢,我们重新回到图1原理图上去,因为在初级这部分的地都是与整流桥的 地相连的,因为整流桥这个地是与220V交流电串流的,220V的电是要通过整流桥这个地的,因些用手摸的时候就变向的通过这个二极管就摸到了地,因为二极管降压也降不了多少。
而后级的地就没事了,因为后级电压的形成是由于前级的磁所释放过来的电,初级接收电然后释放电,中间是隔离的,所以到后级就不带电了,但是如果有两只手同时摸后级的两个地,也是有带电的。后面电感线圈上的电压是经过前级感应过来的,后级只有同时摸两个地才会有感应,摸一个是不触电的。
而初级只要摸一个地线就被触电,因为它有220V交流电经过它的。而后级220V交流电是不没有经过它的,初级与后级是隔离的,这是在维修电源的所要注意的第个安全问题。
那么在图1中的芯片UC3842第2脚 的电压反馈它是采用了在开关变压器的同一侧进行反馈的,也有通过后级进行反馈的。比如从后级进行反馈,从后级输出端的12V直接拉一根线过来到初级热地部分的地,但由于后级这条线上是冷地,而在初级这边是热地,它两之间又不能接触,一接触就会打火。因些在图2这当中就用了一个稳压的元器件“光耦”(四只脚的),它是“光电耦合器”的简称。这光耦当中有一条沟道,两只脚在沟道的这边,两只脚在沟道的另一边,它一方面是热地的电压,另一方面是冷地的电压。
分析一下光耦的工作原理:
光耦的一面是冷地,另一面是接热地,它是通过冷的这边的电压的变化,然后让热地那边知道,但是它不能两边直接接触,所以用了这个光耦。(图A)光耦里面是一个封闭漆黑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漆黑的房间,在漆黑的房间里面装了一个发光的二极管,另一头装了一个光敏的接收器,跟三极管差不多的。光耦的右边下端是接冷地,上端是接要检测的电压,中间可能接有电阻,它的特性是:在1点没有电压的时候,光耦A、B它两之间是电阻是无穷大”1“的,在光耦里边的光敏二极管进行发光去照射它的时候A、B之间的电阻就要变小,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程度越强,A、B之间的电阻就越小,它中间是隔绝的。也就是说:当后级的电压变高的时候,光耦里面的发光二极管发光的强度就变强,这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度变强去照射光敏接收器,在A、B之间的阻值就会变小,当它的阻值一变小就可以将信号送到3842芯片当中去,芯片就会根据它两之间的阻值大小来判断你电压是低了还是高了。如果它俩的阻值大了说明它照的弱了,电压低了。它的阻值小了,是照射强了,后面的电压可能变高了。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5-3-23 18:38

嗯,又学了知识

网友:
因为一次不能传太多的文字,再次续传:如何测量光电耦合器的好坏:简易测量是把光耦取下来:量一下它的发光二极管那一端应该有二极管的阻值500左右,另外一端是无穷大,这时证明这光耦基本上是正常的,如果测量两端都为无穷大,这光耦肯定是坏了。光耦坏了后级输出会出现电压不稳定,忽高忽低。
进一步测量,是它二极管那一端加电压,然后光敏接收器那一端的阻值马上会减小,一般情况下是用简易测量,比较容易坏的是发光二极管。
注意:光耦安装是有方向的,倒过来安装就不行了,它是从后面检测前级的,而不是从前级检测后级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图片都没有了

网友:
再比如:在(图1) R9这个电阻它是电源部分的检测反馈的一个限流电阻,如果在这电路板中坏了很多元器件,Q开关管坏了、电感坏了,电容坏了,3842芯片也坏了、整流桥也坏了,但这些都换好了,就是的R9电阻没查出来,一通电的话可能就再次全烧,因这这电阻在这里是起到限流反馈的作用,没有这个电阻后级就认为后面输出的电压很低,前级的电感就不停的释放能量。
在时候我们用到一个最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保险丝取掉,加一个200W或100W的灯泡接在这原来接保险丝的两端上l图1 ,液晶的功率比较小,加一个100W灯泡也行。
如果电源有问题了,不管有出什么电源故障,都要先把保险丝取下把灯泡两条线挂上去,这样就永远不会烧保险了(因为没装上保险了)。接上灯泡以后,这时就可以放心的去修这电源了。打个比方:这个电路烧的非常厉害了,前级的电路元器件都坏了,其它再坏了也就是300V直流电直接接地了,也就等于220V 经过几个二极管(整流桥)就直接加到所接上的灯泡上,这时有接上灯泡,就是后面全烧坏了顶多220V是直接加到这接上的灯泡上去,这时灯泡了只是一个正常的亮度而已,总不会220V的交流电变成380V的交流电的。
  另外一个,如果有坏的元器件没有查出来,那么在电流变大的过程当中,这接上的灯泡也有一定的限流作用,因为一旦灯光亮起来,灯泡需要消耗电压,灯光消耗电压而流过去的电压就要降低,220V的交流电到后面可能就只有50V了,灯光越亮后面流过去的电压越少。所以说:加灯泡是非常安全的,第一、可以保证不炸保险,第二、可以保证尽可能降低二次损坏的风险。

注意:在维修电源特别前级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多查元器件少上电,如果查到一个元器件换上就通电,这样不好,很容易产生二次损坏的可能。因为电源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如果坏了就有可能坏了很多元器件的,所以说:要尽可能的进行全部检测一下。查的差不多了同一换上再通电。
   再看电源部分出故障重点(故障率最高的)要查的元器件有那些:
前级易坏(220V这部分),后级部分损坏的大多数是电容鼓包,电容鼓包后会出现输出电压降低,显示器出现不稳定现象,如:电源灯一闪即灭(但闪一下就灭不一定就是电容鼓包,如电容鼓包肯定会出现闪一下即灭)、电源灯不亮或过好多时间才点亮等。
前级易坏:
1、保险丝:烧保险丝的请切记不能马上换上好的保险丝,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电路故障而不是自然烧坏的。保险丝烧坏就是告诉您机器故障需要查一下了。

网友:
如果那些常坏的元器件都是好的怎么办呢?或者说:都换上了还是不好怎么办呢?但是故障可能有就在旁边所接的小元器件上,这时只能一个个去测量,比如:电阻是100欧的,需要测量一下是不是100欧。如果阻值是对的就测量下一个,不对就直接换掉它。如果实在修不好了只能换一块通用板了。
故障率最低的就是(图6)8 的变压器,基本上不会坏的,很多人不懂一测量变压器导通就以为是坏了,因为变压器的电感线圈本来就是通的,它里面就是导线的线圈。
变压器好坏判断:
1、先看表面有无被烧焦的痕迹
2、初级通上电,次级有电压,空载15-20分钟只有温热就是好的。
分析图6复合二极管:
  复合二极管是两个二极管组合在一起的,相连在一起的做A端,中间单独的一脚是B端,A与B有电源相当于两个二极管的并联,它的故障率是比较低的,但也有损坏的可能,损坏以后后面也没有电压输出的。
测量方法:要把它拆下来测量一下中间的脚对左边二极管档测量两次应该有一次阻值,中间脚与右边一脚测量两次也应该有一次的阻值的,这个复合二极管就是好的,它的阻值会比较小,因为它是一个快恢复型的,是高频的二极管,一般阻值在200左右,而普通的二极管是在500左右的。因为它每秒钟开关几千到上万次。

网友:
液晶电源最后总结:1、保险丝取掉要上灯泡
2、多检查少上电
3、注意热地与冷地
4、拨掉电源维修前要给大电容先放电
5、换电源芯片之前也要放电
6、多多测量旁边的元器件
7、多准备一些电源芯片,如果有怀疑的换一个。

    这篇文章是用了一个星期写好,今天给学徒上课的课程。虽然文章有点长,但我想如果把这内容了解透了,对液晶电源维修应该也没大问题了吧!这是我这一个星期内用汗水所写出的文章,希望兄弟们多加点分,也希望管理员设为“精华”,谢谢!

网友:
/:)清风陈锋 + 5 很给力!

网友:
这资料很好

嗯 我就被处理了好几次的 所以不要回复简单的留言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这么 详细啊 ,资料 不错

网友:
电容都鼓了换换应该就OK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支持楼主,对新手很有价值

网友:
继续接上面电源的维修。如果没有供电12V或5V的情况下如何检修:
后级没有输出供电:
首先要(图1)  上检查整流桥后面大电容上有没有300V直流电,因为这个300V直流电是后面一切电压的来源。比方:(图1)2的保险丝坏了,后面就不可能有电了。
检测方法:用万用表直流档位1000V去检测.
(图1)上如果大电容上没有300V直流电,首先检查有没有220V交流电,如果有220V交流输入而没有300V直流电,就检测四个二极管与一个4电容。如果4大电容上有300V直流电,而上没有输出12V或5V(这时需要注意,如果拨掉220V后,但4大电容上的300V直流电可能还长期存在,比如: UC3842芯片坏了,它不输出脉冲信号给开关管Q1,如果一通上220V电以后,这时在大电容上的300V就没有用了,它会永远停留在 这个大电容上,如果用手一摸可能就会被触电了,如果测量后面的电阻可能就会打火)。所以说:在后级没有电压输出而在前级电容上又有300V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拨掉220V插头的时候要考虑在300V的大电容上的电有没有释放掉,如果没有释放掉,用万用表测量一下300V还在的话就要想办法给它释放掉,如果不释放掉而给坏的UC3842换芯片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如何给大电容放电:首先找到板子后在大电容焊接的两只脚,注意:切记不要用螺丝刀去锉,用螺丝刀去锉打火是非常大的,放电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种方法:就是用普通的电烙铁(不是恒温的电烙铁)普通的烙铁它外面有一个头,里面有加拉丝。用烙铁的头去碰一下大电容的两只脚,这时一碰可以看见一点点轻微的小火花,这时电容瞬间可以释放电了。第二种方法:用一个200W的灯泡,如果是修液晶显示器的话也可以用100W的灯泡也行。去一碰300V电容上的两只脚灯泡亮一下马上就可以释放电了。
  第二点就(以UC3842芯片为例)是要检测 uc3842的第7脚(供电脚)有没有供电,如果UC3842第7脚没有供电的话就要检查 R1启动电阻有没有坏了,如果启动电阻没有坏,芯片第7脚也有供电电压,这时就要检查芯片8脚有没有发出5V的基准电压,如果没有发出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芯片本身坏了。
  如果第8脚有发出基准电压5V的话,需要进一步的向下查看芯片第6脚有没有脉冲输出2V,然后看Q1开关管的基极(B极)有没有收到信号,在开关管的旁边接了一个AD1的稳压二极管,这个AD1稳压二极管是用来保护Q1开关二极管以防止UC3842第6脚输出的脉冲太高了而损伤Q1开关管。如果AD1损坏了就会短路的脉冲,然后开关管的基极电压就不存在了,这时也要检查一下Q1开关管(电路图中标的为三极管)有没有损坏,但现在一般在实际电路板中都是采用场效应管了。那么场效应管与三极管也没有太多的区别,在这电路板上都起一个开关作用。

网友:
根据我们平常维修的经验,液晶显示器这高压二合一板电源部分出元件不是很多,在(图3)电源部分后面一般也只有十几个左右元器件,就是一个个拆下来也可以找出它的故障,在(图6)正面也只有一个大电容 、一个滤波电感(或互感滤波器,因为两个线圈是对着饶的,一正一反,有干扰的时候产生的感应电压相互抵消,因此也叫互感。在EMI整流电路里称为滤波电感,电磁波会与电子元件作用,产生干扰现象,称为EMI,例如,TV荧光屏上常见的“雪花”,便表示接受到的讯号被干扰,EMI电路是用来过滤这些干扰电磁波的。也起保护作用的,在电路中经常有火花·放电等现象,这时就会产生高频率的高压电,为了阻止这些干扰进入开关电源而设置。)、一个开关管、一个光耦、两三个电容 ,在反面(图7)这个是8只脚的电源芯片等。

网友:
在实物主板上图6中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当220V交流电加到以后,首先经过整流桥。然后在大电容上形成300V直流电,300V的直流电要经过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进去,通过初级绕组出来加到开关管的基极(中间脚)上,然后在开关(图7)电源芯片的控制下这个开关管实现开关不停的动作,然后将开关 变压器初级绕组进行不停的储存能量与释放能量,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在后面这个复合二极管上就会得到一个电压12V,还有二个 5V的二极管,这旁边的电容也会有一个5V与12V的电压。
  在维修电源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在进行测量的时候,比如我们要维修电源前级的问题,选地线就要选前级的地(热地),如果要测量前级部分电容的电压是多少伏,这时就不能选择后
级的冷地,因为它俩不是同一个地的。如果要测量级输入有没有12V上的电容,也不能选择前级热地上的地线。所以在维修时一定要区分:是在维修前级还是维修后级的故障。再一个在维修前级的时候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就是在通电的时候不能用手去碰任何元器件。
还有一个炸保险(图1),比如:这个电源坏前级的整流桥(图1) 坏了而把保险丝烧了,然后一查把四个二极管(整流桥)换了,保险丝也装上了,打个比方,开关管也坏击穿了(图1),但是没有查到这开关管有是击穿了,只是查到整流桥坏了,换了以后就装上保险丝就开机了,这个时候(图1) 的300V就会通过L1到Q1开关管不停的入地,电流瞬间就会达到几百安,而前面的保险丝才3A,这时就是拍的把保险丝炸飞了,这时非常的危险。电源部分任何一个元器件如果没有查出来再次通电都有再次严重损坏的风险。

网友:
2、整流桥:是将220V交流电变换成300V直流电的元器件,它也是比较易坏的。
3、300V的大电容,一般会鼓包。
4、开关管:就是在电源部分在散热片上的大的三极管(图6)4,那如何判断这种三极管的好坏呢?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量它的正反向的六次阻值,因为它是一个场效应管,如果六次测量有一次有阻值500左右(如果是三极管要有两次阻值)就是好的(用一种万能型7N60的场效应管代换)。
5、电源芯片:就是图7 A那个8只脚的芯片,这电源芯片坏了一般不会再引起其它元器件一起坏,但是其它元器件坏了一般会烧坏这芯片。比如:一台液晶显示器一通电没有电压输出,这时测量一下其它元器件都好,如:保险丝、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都没有坏,这时只要换一个电源芯片就会好了。
如果开关管坏了,它会全击穿了,300V就跟着它倒会去了,这时电源芯片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瞬间会烧坏电源芯片。所以说:其它元器件坏了会烧电源芯片,而电源芯片坏了不会烧其它元器件。特别是夏天打雷电源芯片坏的比较多。
  那么在安装UC3842电源芯片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如果把电源芯片吹下来,在安装之前需要做一个工作,曾经修电源板,查了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结果就换了多个电源芯片又没有见好,再查其它元器件没有问题,后来发现:需要对电源芯片拆出后对这焊盘上8只脚先放电,对这8脚放电并不是对大电容放电这么麻烦,因为单对300V电容放完电了,但(图1)的电容可能还有电,这点上的电容虽然电压不高,但它可能还有电,这时需要用镊子一只脚接地,另一脚在芯片焊盘的8脚上都点一下,把8脚都放电再装上就好了。因为我们在安装芯片的时候不可能把8脚一齐装上的,这时需要用风枪吹的,有可能一只脚翘起来另一只脚已焊接上了,也有可能会针脚错位移动,因为第7脚是供电脚有电的,但第8脚这时不能有电,它是5V基准电压输出的,如果把第8脚移动到第7脚位上就马上烧坏芯片的。所以在安装芯片之前需要先放电会提高成功率。

网友:
写的很不错。很适合新手。
学习受教了。

网友:
还有一张图也上传上去吧,图1的电路图都是自己在WPS演示一笔笔画出来的。

网友:
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内容丰富,看透了基本上液晶显示器维修也成高手了。

网友:
跟基地老徐讲的差不多一样了,这算是记录?还是自己学完总结的?不错不错

网友:
连续剧了。。。LZ总结的不错。。

网友:
平时电源还没这么安流程修过,看来学的地方很多

网友:
嗯!楼主写的真是不错啊!很详细啊!很有实践能力啊!多谢啦!

网友:
这个不错,LZ能不能做成PDF文件让大家下载保存一下,自己还能得点积分。

网友:
经验总结的不错

网友:
我虽然不会修显示器,但是看了看咱们网站的资料也就会了一些,,感谢。。。

网友:
总结的好,问题说的很直白。。支持。。。

网友:
看不明白,但知道是好东西,先收藏,慢慢学。谢谢你。

网友:
楼主的文章值得收藏和加精,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是最好的学习资料了啊~~
希望楼主能够讲讲驱动板的故障问题。哈哈

网友:
看了楼主写的这篇文章 顿时觉得我修液晶都是经验维修 学习了 学习了 还望楼主以后常常发帖 期待期待

网友:
写得很好,也有实用价值。对易坏的源器件都做了阐述。特别是加灯泡是一个精华部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全部认真看了一次!不得不顶。。维修顺序条理清晰。。祥细。。好贴!!

网友:
坏了直接换电源板,或者是高压条,我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请问楼主 有电压跳变的维修思路吗? 修到跳变就很瞎

网友:
挺好啊!我这新手看起来也不怎么吃力啊

网友:
henxiang很详细,看完并且都能看懂修显示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总结的相当的给力。。好多问题都有答案了

网友:
好东东
,学习了,要好好吸收

网友:
很好,必修顶一个,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

网友:
资料很详细,我这里液晶电源维修大约占4成,学习一个

网友:
新手的福音啊。还望多多发一些新手的贴。

网友:
“比如:驱动板上的CPU坏了当插上电整机也是没有反应的,但是这个时候电源可能是好的)”。应叫MCU确切些!

网友:
我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淘宝10块钱买了一块回来.

网友:
资料很有用,帮顶!

网友:
不错的东西,我以前不知道光耦是什么干嘛的,现在知道了,谢谢

网友:
说实话修电源真没啥意思了 一个IC 3元 一个场管也差不多3元 不如直接换迅维网的模块效率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图文并茂
LZ写的很详细啊,谢谢分享

网友:
相当不错 很有帮助。。。。。

网友:
如果这课能分析的透,对液晶电源的故障一般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确实是好东西 加油 这才叫精英

网友:
学习受教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168-1-1.html

网友:
看透了液晶显示器基本会维修了

网友:
老师傅的经验,受益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现还不是很懂,先收藏后面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