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双敏8600Gt

楼主(2012-10-31):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双敏8600Gt  无显卡风扇了 开机黑屏,拿手里一看三个6.3 1500UF 鼓包 ,立刻报价换上风扇加修好显卡35元,客户同意开工,换好电容试机检测卡跑马正常无输出黑屏,打开风枪乱吹一通GPU一分钟。装上散热片风扇,试机ok   收钱

网友(点评):
客户很快就回来找你的了

网友(点评):
建议再配个小小热风枪安装在机箱内,一直吹GPU的背面的PCB,说不定能用的住。

网友:
运气不错 希望 总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A:
貌似这样顶不了多久 。。。。
我的9600GSO都不知道拿土炮加焊多少回了,过一段又出故障了|!

网友:
希望我的9500也可以这样整好~~~!!

网友:
爆电容的板子,大多会烧显存或核心,你的运气好

网友:
用风枪加焊应该顶不了多久吧

网友:
可能月大师有法子,让你用得很久,很久

网友:
根据客户描述  这个86显卡居然没用风扇 开机用过2次 ,那温度是相当的高。没坏算是捡便宜了 ,这个显卡肯定gpu虚汗,不过当时正准备吃饭,搞好了好让客户走

网友:
我党中央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强大的AB胶 封住。 他就不会脱焊了  在要是脱焊还是找月饼大师 用他的口水 一样强大

网友:
楼主好运气,我遇到的黑屏好多都是要上BGA才从了我

网友:
估计散热风扇先坏 导致芯片温度过高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顶不了多久 。。。。
我的9600GSO都不知道拿土炮加焊多少回了,过一段又出故障了|!

我重新植株也用不料多久

网友(点评):
这种一般是核心内部或是PCB板有时断时通的故障,我又一块9800GT的丽台就是这样,核心内部问题,加焊就好,重新植株几次还是这样,用不久,最后有机会换了核心就一直OK了。

网友:
用风枪干。。用不住啊。。

网友:
乱拳打死老师傅

网友:
你真好玩运吖

网友:
吹过几次三天不到就花

网友:
8600通病,不出一个月肯定坏,除非换散热和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顶不了多久 。。。。
我的9600GSO都不知道拿土炮加焊多少回了,过一段又出故障了|!

放了阻焊剂了没有?阻焊剂有没有流到BGA底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了阻焊剂了没有?阻焊剂有没有流到BGA底部?

我们山村野夫来的,哪里有那等好宝物!

网友:
你要讲好质保3天,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用 风枪 这样吹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