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2-10-31):
前几天接一台DELL N4030独显的笔记本,开机电流跳到0.4A左右不动,感觉有压没出来。报价拆机,裸板测一样,于是测各大电感都无短路,量各电压,显卡及CPU电压没出来。把板子反过来一看,进过水,不过水进的不多,用洗板水刷好腐蚀的地方,然后把元件加焊了一下,发现有个电阻的一脚已经断了,板上标的是PR4204,还有一个U4201 AO4468的MOS管各脚也有些腐蚀了,MOS管好办,找了个4800的MOS管代换上,但PR4204电阻不知道阻值是多少,量了一下PR4205的阻值是10K,这两个电阻是串联的,于是也找了个10K的电阻上去,心里想应该好了,接电一测,待机正常,不过一按开关,电流跳0.156A立刻掉电,难道代换的电阻的阻值不对,一找图纸没有,因为这款笔记本主板很新,在网上搜了一圈,只有dell n4030_DJ1_MV_UMA_0226的图纸,和我的不太一样,我的是dell n4030_DJ1_CP_Discrete_09259-2,不过这板子都是纬创代工的,应该大同小异吧,这里要感谢提供图纸的朋友,打开刚下的图纸,找到进水部分的那页,有些不一样, 见图
15V电压先经过100K电阻,然后分成三路,每路各接了一个10K的电阻,而我的主板进水的地方就是产生+5V-run的这个MOS管和

100K电阻这两个地方比较多些,
于是找了个100K的电阻把先前用的10K电阻换掉。这下该好了吧,接电,电流还是和先前一样,掉电,什么情况,一步步来吧,量MOS管的5 6 7 8脚有5V电压,4脚无电压,原因找到了,4脚应最少有14V电压才对啊,量PR4204及PR4205两端都有电压,难道换的MOS管是坏的,于是又找来一个MOS 管,这次找来的是AO4468,和板子原来一样的,换上后,接电,电流唰唰地向上跳,此机终于修复。先前换的4800的管子我也量过,没问题的,不知怎么就不行,可能是软击穿吧,看来以后修机要加倍仔细才行啊!

网友:
望大家多给些鼓励啊。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维修思路也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扣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获益良多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不错,思路比较好
我在这里怎么就很少修到少电压的呢

网友:
清晰的思路最可贵了

网友:
可能焊功不到位,焊死了呵呵

网友:
MOS管加100K电阻吗

网友:
问题小的进水机只要有图纸都比较好修的。

网友:
嗯!楼主很清晰啊!掉电有时的确不好维修啊!

网友:
进水的腐蚀 击穿  需要运气  跟需要细心

网友:
给力,昨天也修了太N4030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双BIOS,挺蛋疼的

网友:
哈哈。图纸没有发出来吗

网友:
还是 电压问题 好解决   有时也有难的   现在显卡问题都解决不了  明明花屏的换了显卡不显示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进水的机器 原先是不出发 缺少一个信号! 飞线之后信号出来了 可以触发但是 缺少两个电压 一个1.5V 一个 1V电压!!  正在围观!

网友:
The studied.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我感觉现在心新机器好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