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延迟与内存维修的关系,高手进!

楼主(2012-10-31):
我平时喜欢研究修内存,但更换颗粒后有些会表现不太稳定。比如说偶尔蓝屏,这个现象的原因经过摸索认为是所更换的颗粒不是原型号所导致。而更换的颗粒依据是容量,位宽,频率这些。如果这些参数都合适仍旧蓝屏的话则是因为颗粒品牌不同,而品牌不同的最大差别应该就是内存的延时不同。这里请有经验的高级维修人员指点一二,怎么能不蓝屏。

网友:
这个不好说了,你说内存延时的话,还与本身的SPD有关的吧

网友:
颗粒的老化程度不一样,必须进行 老化测试专业软件做! 或者降低工作频率 CL等参数!双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