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装驱动就黑屏~求救!

楼主(2012-10-31):
盈通GT220-1024D3宽屏版,XP系统装驱动就死机,WIN7系统装驱动直接黑屏...请问有高手遇到过吗?救解?先谢谢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换个驱动驱下

网友:
这也有可能是卡上的GPU坏了 或冷焊造成的。

网友(点评):
GPU 坏显卡能亮吗

网友:
如果是显卡驱动的话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种大问题,,一定要找月饼大师,,非一般人能搞定的,,看看大师一显身手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对吧

网友:
我觉得,显卡坏了,

网友:
220的桥坏的好多。。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老化 我曾经试过这个问题进系统不花屏就是装不了驱动 后来把显存全部换掉就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降频试下

网友:
干桥吧,220都这毛病

网友:
干核心你就等着 爆费吧,如果你移植到别的板子上,这核心肯定正常,,,但是驱动后黑屏,到是有几个问题会变成 这样子  一个是你干过核心了,显存也换了多次。。加焊多次,,板子也出问题了,会变成这样子。还有就是共电问题,在一个,,也很简单,也许这卡存在这个可能,也许不存在这个可能,只是这卡核心绝对是OK的

网友:
可能是BGA老化了